联想R400 暗屏!LED屏来的。。怎么测试屏亮不亮?

楼主(2011-07-01):
接到一台联想R400的笔记本,故障是暗屏,开机能隐约看到图标。拆机一看是LED 的,这东西又没有灯管,不像LCD 的屏,可以接个高压板测试就OK 了,像这种LED的屏有没有测试工具呢?我主要是看能不能亮!

网友:
你拿 可调电源  去  接  后面那个led灯不就可以了 上次我试过一次 不过很难接  很小

网友:
就是难接还有啥好办法啊

网友:
有没有测试工具呢?

网友:
淘宝上有led的测试线呀。

网友:
有可能是蓝牙坏了引起板上的一个保险开路,我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暗影,说明屏工作,只是没有背光。LED背光一般集成在了屏上。在屏的边上有软PCB相连。具体如何测试还没弄清楚。接触的少。

网友:
这款机器的屏线好断,前几天刚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少个3.3V 电压

网友:
还真没有修过LED的,谢谢分享。

网友:
估计和高压一样的,没有开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