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和5V 的请教

楼主(2011-07-01):
我想请教一些各位   :    当 待机的3V 5V 的   高端门的 S级 和 G级 是相通的情况下 (  也就是DH 和 LX  在蜂鸣档测的时候 会叫        DH和LX之间的     阻值几乎为0)   , 正常吗      3V5V 的 电容 已经放过电了     排除了 电流 经过后相通的情况         还有高端门是好的    如果不正常 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 ,是后级电压无法启动 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是初学的吧,你刚那个掉电重启我回了你去看看,你这个问题说不好一般显卡北桥cpu的阻值都低,可不要以为就是坏 了,cpu拆了再量还低的话就不补正常了,多看看别人的帖子就好了,还有你怎么升那么快都高级了,好快一年了才这点

网友:
晕,看错了,下面回答3v5v

网友:
3V5V的阻值可以大概反映出主板的情况一般分为大短就是你这种情况了,还有就是微短就是阻值在30--50左右吧,不关是大短还是微短都是有元器件短路了,根据经验看那个容易坏先排除那个

网友:
待机的时候3、5V都有了MOS一导通了、那就正常了、

网友:
我看有短路  用可调电源烧下

网友:
也就是G极与S极相通了??楼主还是外观好好检查下吧。看有没有连锡的。

网友:
正常当然不应该通的,通就短路了

网友:
这个高低端管的确不好懂,纳闷中!

网友:
     这个情况 也是 那个东芝那个板上的情况   如果这里的3V的 高端门的G级和S级 不正常  那么  整个问题也就是   3V  的  高端门的控制机 和 S级 导通    ( 高端门是好的   也就是 芯片有问题)  造成的 掉电   我 知道 高端门的G级 和S级 不应该导通的 所以  这个帖子我主要想问的是    3V 的 高端门  的 控制级和S级 导通的话  会出现什么样的 状况 (  不是掉电  这样的 )  例如 是否会出现   3V  的 后面 转换电压  有问题     之类的 状况    另外 我希望 下面 能回答的高手  给个 能比较清楚的 回答  再次 小弟十分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