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不触发……

楼主(2011-07-01):
今天修一台IBM T40机,在早几个月前在我这里修过也记不得当时是什么情况了,拿到机器通电一看 待机电流0.04应该是正常的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客户反应说是当时就换了一块电池就开不了机了,拆开主板来一测3V 5V 1.8v 都上来了但是不应该呀条件都具备了怎么不触发呢?不管了先直接短接一下试试直接把D21阳极对地一下触发起来了,然后再量键盘接口处第11脚有开关电压,看来是应该是键盘上开关有问题了,果然重新拿片键盘一试开起来了而且一切正常……换一键盘也不算便宜还是把开关直接连线上去做一个开关在上面吧!这开关因为遇到IBM T30的有段时候键盘超贵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直接把原位置的去掉然后找一个长条的开关连键盘上左边11脚也就是对应主板上的开关点,另外一个接另外一边的3 4脚地脚,然后把开关放在原位置套上外壳就可以了……(开关最好是HP NC6000  开关下面的那种然后只需要把上面的按键剪低一点点就刚好)

网友:
t4 的键盘开关坏的还是比较少的,t30坏的多些

网友:
今天才换了个开关,有时一个小问题半天才找到,杯具

网友:
今天才换了个开关,有时一个小问题半天才找到,杯具

刘井泉 -5 重复资料

网友:
这个可以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网友:
没错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没有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