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220V整流后加一个电容输出电压为150V 怎么搞?

楼主(2011-07-01):
平时电脑开关电源2个电容整流输出300v,现在220V整流后加一个电容输出电压为150  怎么搞?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想用电容降压吗,网上有搜搜。

网友:
就是220V交流  如何变成   150V直流?

网友:
参考有些电视机B+电源原理,有3端的稳压模块,型号不记得了,三肯的.

网友:
感觉是整流二极管的问题。出来150V是不是只有半波在整流,另外一半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以看有的电器上用110 220V开关如何切换的,看了说明白了,有的电视机也有,还可以自动换。

网友:
想让它变成150V

网友:
日本开关电源整流滤波后是一个150V直流!看看能不能220V整流滤波以后电压为150V直流,150V直流可以接日本电源板。  220整流滤波 出150V直流 好办吗

网友:
肖特基FMX32C输出电流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