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载网卡RTL8201BL能与RTL8201CL互换吗?

楼主(2011-07-01):
一块精威A31G主板,网卡RTL8201CL损坏,看手头的板子上只有RTL8201BL,请问它们之间可以互换吗???
谢谢了!
板载网卡

网友:
要注意一点吧,上次听那位师傅说后缀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有的是千兆有的是百兆

网友:
不可以,这样的最好找同型号的, 有千兆合百兆之分,你看网桥一样吗, 没料你可以尝试换一下 烧不掉的

网友:
RTL8201应该就是百兆的网卡吧.

网友:
最好型号一样

网友:
应该不行最好原型号的,要不就加个独立的算了

网友:
这二个应该都是百兆的网卡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