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01):
接到同行HP6535S 全是AMD芯片组的,CPU也是AMD的,上可调电源从0.37-0.05-0.01这样掉电过程,但是我上假负载就不掉电,触发到0.57 量各供电都正常,假负载我上的是638的,不知道对不对,只有时钟没有供电,现在没有思路了,为什么上假负载不掉电???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就上真U
掉电前,测试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A:
CPU供电芯片问题,前段遇到一个和你问题差不多的,开机电流上到0.4多又慢慢掉回0,换CPU供电芯片搞定

网友B:
上真U掉电很快,测不出来,只有待机3V 5V 时钟芯片都找不到,可能在北桥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问题,前段遇到一个和你问题差不多的,开机电流上到0.4多又慢慢掉回0,换CPU供电芯片 ...

我的是掉电很快的,一秒左右,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CPU本身有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应该有短路或电压没有出来完,才引起保护的

网友:
北桥是什和桥,用风枪,加热下北桥看看,北桥坏会不跑电流,U点压会降低到此为止0.9V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啊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一下CPU 座

网友:
有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一个U看看,AMD的老坏

网友:
开机掉电的思路是从PG信号查起,找电路图,找PG信号,一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
上U,在上电的瞬间测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输出,特别是U供电和桥供电。你的这种情况多见为某个电压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你可以换个新版的CPU来试一下,新AMD双核是QL,以前老的点不了的,我前天就是换个新CPU搞定的

网友:
我认为也应该先换U然后用示波器去抓信号。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桥试试,如果好了,就是桥虚桥

网友:
我加焊了下北桥,电流跑1.04 10.5 0.91反互这样跑,就是不显

网友:
桥重做,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真U掉电很快,测不出来,只有待机3V 5V 时钟芯片都找不到,可能在北桥里吧

多半是上U后1.5V电压起不来,南桥很快做S5动作掉电。

网友:
AMD的板先换CPU试试,很多是CPU本身坏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或许桥没有做好,我建议你从新做一下。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重做桥吧,好的几率很大

网友:
兄弟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样的现象,修好快半个月了,CPU 北桥都考虑过了,还是老样子。关键我这个板子是偶尔还会亮一下,然后就是0.03到1.01反复的电流跳变,不跳的时候测任何电压都正常

网友:
像你们这样!!信号都不懂!!换这换那的!!这块板百分之百挂了!!谁不不知道这些可能坏了啊!!要你们说这说那的啊!!!乌合之众啊!!什么都不懂,也在这里说!!!!!唉!!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