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45 键盘用不了,USB 键盘上网打不了字

楼主(2011-07-01):
TCL 键盘用不了,IO换过,键盘换过。都是用不了。用USB 键盘 上QQ打不了字,网页搜搜框处也打不了字, 一打就往回跑自动相当backspace 键连键。而文本,WORD 等文档都可以打, 问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Word

网友:
换南桥一定好

网友:
换个系统 在文本上可以打 在其他软件上步能打 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的,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过系统,不现象依旧,进PE 上网也是现象依旧。

网友:
那就只能做做南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