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电池电源并用时大电流

楼主(2011-07-01):
赔钱地机器,纠结了2天。帅哥说是显卡温度太高,风扇自己也清过。店员测试机器半个小时果然显卡温度很高。
心想估计是散热器没有装好,从新安装并更换散热胶垫就OK了。没想到这个简单任务原来是个复杂问题。
小伙仔细安装散热器,装电池又插上电源,直接电流表打到底,小伙慌忙拔掉插头。又拆掉电池试机电流正常了。但还没有进系统就掉电了。反复试反复掉电,头大了。又让小伙从新装散热还是如此。
机器型号联想G430 板号LA-4211p 整理思路先修装电池插电源大电流问题,装上电池,电源电压调到最小,慢慢向上推,电流
到跳到0.08A时用手在主板上乱摸,发现内存插槽的反面有点热。拔掉电源测热的地方发现PQ9 PC56有短路,拿下短路仍在,打开图,又拆掉PQ38短路解除。PQ38的G、S短路,少见。
换掉坏件,电池电源并用时大电流解除。开机用不了1分钟,显卡就极其烫手了。测显卡供电都正常。只能换了显卡试试了。让小伙植了2个G86-630-A2拆机的。换上死活不亮,拆下又换了个630显卡,还是不亮,真是闹心,市场空调又没有开,再烤着返修台,热的人如同桑拿。准备再把那个烫手的芯片焊回去,这时发现那个原机芯片竟然是G96-630-A1难怪换了2个显卡都不亮。
在料板上找了个G96-630-a1的显卡,焊上去,显卡温度也下来了,也不掉电了。给帅哥打电话取机子,一分钱没收上,还落了一身埋怨,衰哥我赔了2天时间一个显卡。

网友:
为什么不收钱呢,不收钱还搞个屁,大不了还原了给他,还有白搞的,想不通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网卡问题的,插网线没反应,本以为是个小问题,结果一查网卡芯片坏,待机电流偏大,待机时网卡就烫手,一看是BGA封装的BCM4401,最晕的是自己的料板找完了没有,到朋友那里找,起码找了一百多片料板,终于找到一个一样的,高兴,客户还等着,赶紧的拆下做BGA,做好后想测试一下,结果晶振脚直接对地,晕,没做好,拆下芯片一测,换上去的也是个坏的。无语,再找没有一样的芯片了,听朋友说BCM5787可以代,管不了那么多了,找一个再换上,结果一接电就开机电流0.8不动,还以为没有做好,再找一个装还是一样,一看快下班了,芯片拆下试机OK,说明这芯片不能直接代换。就这样半天时间完了,客户那边也不好说,当然“沟通”了半天的结果是还原起来,要急用,过段时间再说。

网友(点评):
卖他个USB的解决问题,少赚点,省下时间干别的赚回来

网友:
关键是在修之前是不掉电的。也是同情楼上的兄弟。

网友:
汗,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发帖子了。以为你原来一直非常细心的,没想到也范这种错误,呵呵

网友:
可能是装机器的时候没装好,或者“静电”这个玩意儿

网友:
张老师也来捧场谢谢额!
回“凤凰捏盘”就那几个字也是分了3个晚上才编出来的。主要是白天太忙,晚上又太瞌睡。

网友:
搞维修有时也是挺闹心的,凡是都要想开点,没有心胸最后只有完蛋

网友:
实际就是隔离电路击穿了。电源直接到电池了。我修过的

网友:
遇到这种事真背。。。。有时候是不怎么好说的哦

网友:
我那个换了PQ38后VIA电压直到电池短路,查到PQ5的S、G是直通的,PQ5换了充电芯片换了都是装电池短路,但没以前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