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压板怎么改?

楼主(2011-07-01):
日历【PC8NB2-XB122BABO】老本,暗屏,高压板是原装的24针的是扣进去的现在就找到了一个19v,我量了一下,有好几个3.3和5v , 那个是控制和亮度呀?我都迷糊了。求高手给予指点
暗屏

网友:
看下那好几个3.3V 跟5V 是不是相连的呀
机器的盒盖那个休眠开关 是一个按冒 还是 磁感应? 如果是按冒 开机之后先量所有的3V 5V 记住脚位 然后按住那个休眠按冒 看哪个电压没了。

网友:
本本的高压条有5V和19V之分。一般找到电源+、ON/OFF和GND就行了。

网友:
供电和接地可以直接量到。开关信号只能是开多几次机慢慢测出那个3.3V电压等屏闪下就出来了,然后亮度调节信号就等进系统后调节下亮度,看那个电压有变化就是了。

网友:
3v那个你按亮度调节会慢慢变动的 5v的话 会有一个高低电平的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