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

楼主(2011-07-01):
一台优派的VX715的17寸液晶,雷击过后不通电,测得保险没烧,整流桥和电感线圈有220V交流输入,310V直流输出,主滤波也有310V直流。开关管的D极有56V电压,但是G极和S极的电压值均为负数。将开关管拆出来测量有没有发现问题。SG6841DZ的3脚有3.3V电压,7脚只有0.4V电压输出。电源板电好多地方的电压值均为负数。已经测过板所有的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都没有问题。

网友:
好多地方出现负压是不对的,怀疑LZ测试仪表的黑笔接错了地方,混淆了热地与冷地的概念。

网友:
换电源板 嘿嘿

网友:
2楼说的对.点错冷热地区的地线了吧?  重新检查下.D极应该有300VDC  查下0.22欧电阻,光偶.

网友:
哦,是搞错了。D极有310V电压进,G,S没电压。

网友:
直接换SG6841DZ,应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