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有问题,为什么会导致cpu核心无供电?

楼主(2011-07-01):
IO有问题,为什么会导致cpu核心吾供电?那位知道的说下原理?

网友:
VCORE的EN信号 就是EC控制的吧

网友:
VCORE的开启不是IO发出的。是灰线发出的

网友(点评):
一派胡言,灰线是PG信号,送往南桥产生主板的电源准备好信号和复位信号的

网友:
只有少数板是这样的

网友:
部分主板的PWROK由IO转换得到的

网友:
Fintek系列的IO有转发VID组合的功能,主板设计时会不会用就不一定了!

网友(点评):
我那片板就是这个Fintek IO 难怪动IO后核心没供电了

网友:
本人也在疑惑中

网友:
IO影响Vcore的机理是有的主板是IO产生VID电压组合给电源芯片。我的理解是BIOS中可以调节电压的那种才可以是IO控制VID组合进而调节CPU电压。通常VID是由CPU发出给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觉得是IO接收到南桥发过来的SLP—3#后,IO再拉低电源绿线,促使电源的其他电压有输出的,

网友:
高手还不出来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