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编程器可以支持这2个器件?

楼主(2011-07-01):
不知希尔特的U3000能否支持这下面的2个器件,有编程器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
MC68705P3S    M27C256B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两个芯片的编程器,太多了。

网友:
去西尔特网站上查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了没有这个器件,看看是否有其他的编程器是否支持这2个器件
划词翻译 - Dict.CN

©2003-2006 Dict.CN在线词典

网友:
在淘宝上问卖编程器的,,可能会知道,,

网友:
第二个有~~~可以刷。。。第一个C68HC705P3没找到

网友:
我的500p可以支持第二个,第一个不清楚,倒是可以找到类似型号的

网友:
感觉第二个也应该可以支持的

网友:
我的支持第二个,第一个没找到

网友A:
有用3000U的朋友看看你们的编程器是否支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3000U的朋友看看你们的编程器是否支持,谢谢~

第二片是完美支持的!

第一片无法找到

第一片少后面两个字母可以找到,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