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 nForce6M-A 2.0 USB借口不认。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01):
新收到一块精英的主板。开机点亮进系统都正常,就是主板的后置USB接口四个当中有三个不认移动设备。在设备驱动器中提示未知USB设备。万用表测量四个接口都有5v电压,对地阻值也都正常,插入USB鼠标,鼠标底部的二极管量一下就灭,后来找了个usb音响,音响能够通过usb接口供电发声。又找了pci转USB卡,其中一个接口能用一个不能用,现象同后面板USB借口。困惑啊~~~~。前面板的usb同样也都是不认的状态。那位高手能提供点思路和方法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是不是被雷给击了

网友:
打一下u口阻值,估计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八成是桥坏了

网友:
u口的阻值测过了。后面的借口都在580左右。奇怪就奇怪在桥要是坏了四个就都不能用才对。偏偏有一个嘛事没有。

网友:
应该是桥出问题了,看看两组信号线。

网友:
控U口得话,I\O已经换个看看,原理就是说为什么USB有供电,但是不能动!换个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