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病列表

楼主(2011-07-01):
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电源不工作,没有输出。
故障部位:电源芯片的3脚持续供电对地的C7漏电【104瓷片,外表看不出损坏】,使供电电压基本为0V【正常在16V左右】。

联想LXB-L15【冠捷T560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换高压板没好。
故障部位:在显示器底座里面的电源12V输出两只滤波电解鼓包【1000uF/16V】。通病。

清华同方15寸【源兴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机内有“滋滋滋”叫声,屏幕抖动,有不规则的干扰线。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鼓包。【100UF/400V】通病。

Hp f152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几分钟以后指示灯和屏幕都一亮一灭【灭的时候黑屏】。故障部位:12V和3.3V供电电解鼓包:C922、C924、C925、C926、
C929、C930、C932。全部换成1000UF/16V。通病。

TCL 15寸 ML-56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闪红灯,黑屏。外置电源适配器空载输出12V,带载4V。故障部位:外置电源适配器12V供电滤波电解漏电。【此电解外表看不出来损坏】。

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100UF/400V】放炮连同220V输入端的两只圆柱体保险烧断。

Acer 15寸老款 PF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开关失灵,指示灯不亮,黑屏。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正极引脚腐蚀断路、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3、C707鼓包【1000UF/16V】。通病。

Hp 17寸 f172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插或者不插信号线都是通电绿灯一亮一灭,黑屏。在指示灯灭时按开关失灵,指示灯亮时按开关可以关机。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922、C923鼓包【1000UF/16V】。通病。

Acer 15寸FP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3、C707鼓包【1000UF/16V】。通病。

BENQ 17寸 FP71G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雷击了,无电。电源没有明显损坏元件。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1200AP40损坏。通病.

DELL 15寸 E151Fpb【明基电通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有时白屏,有时还能正常显示。白屏时屏上没有3.3V供电。故障部位:电源板上的3.3V环形供电电感L781虚焊。通病。

Acer 15寸 FP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黑屏、指示灯由绿色转为黄色。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7、C703【1000uf/16v】漏电,外表看不出来。【通病,一般可以看出电容鼓包。】

联想17寸 LXB-L17C【冠捷T782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闪黄色指示灯,黑屏。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924、C925、C926、C922鼓包【1000uf/16v】通病。

现代i15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电源无输出。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IC103损坏【6脚启动电压只有8V】。

方正FZ780-ST【方正原厂深圳八卦岭生产 CL171】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图象和指示灯都反复的一亮一灭,亮的时候图象正常、指示灯绿色,灭的时候黑屏、指示灯也灭了;并且电源盒有叫声。故障部位:电源盒里面的两只12V供电电解鼓包【1000uf/16v】通病。

Acer AL1706A【台湾奇美原厂代工,厚屏】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黑屏,按开关没反应。打开机壳明显看到高压板上的保险电感L1和保险电阻R28和R29烧糊,测高压板供电保险和驱动板供电保险FP1烧断。测负载没有明显短路。从烧糊的元件看应该是超大电流所造成,多数是雷击。
故障部位:用导线直接连上烧断的元件后开机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现代 Q15N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黑屏,指示灯绿色。故障部位:电源输出电解C661鼓包。【470uf/25V】

AOC D451【560K新板,MRT主芯片】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是打雷击坏的。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SG6841D坏。通病。

LG未来窗L1515S【代码:L1515SM.AXCNR】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205鼓包。一起把C202、C203、C205、C206换掉。通病.

多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型号为LXM-WL19AH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发现均存在一个通病,电源与高压一体板有高热现象,板子高温处被烫成褐色,刚用一年多的机子里面电源电容尾部大部分向上鼓起,电源负载能力变差,出现屏显一闪一闪的,无法正常起动.更换电容后一切正常,但指不定那天故障再重复.此机的控制板.电源一体板封装在同一金属盒里,散热极为不好,对长时间工作尤其是网吧机的寿命将大打折扣.
    改善方法:1.搭接散热片,让里面的散热片通过搭接片与外盒良好接触,将高压振荡管加上散热片.2.在盒子里面的一头选择适当位置,用5MM打一 5--6CM的网状孔,在网孔的位置固好一只显卡用的小风扇,电源接在5V几呼听不到有噪音,再在盒子的另一头打一些小孔,以便热气对流.本人认为第二方法效果比较好,想延长机器寿命的同行试试便知.

复制粘贴 有意思吗
我也曾经想在显示器里加装风扇!散热!有客户买的新机说不敢用,那么热怕出问题!晕死!

网友:
呵呵  楼主总结的很好啊

网友:
楼主花了很长时间的经验,学习的,谢谢了。

网友:
这些经验对新手来说是非常重要!非感谢LZ的分享精神!

网友:
经验这东西最难弄   谢谢楼主了   叫我们一些新手吸收了几年的经验

网友(2011-08-07):
专业修理液晶的,赞一个

网友:
感谢无私贡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
一定要抄起

网友:
楼主技术 不错一定要抄起

网友(2011-09-20):
应该在把一些三星的高压板 上的通病一块加上最好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有几大通病;鼓电容、按键漏电、烧高压MOS管、高压变压器、高压电容、高压电路脱焊、屏线接触不良、灯管老化漏电等等。

网友:
有得已经是很老的机型了

网友(2011-10-20):
学习学习,最近感觉技术老倒退,真的该好好学习一些基础的技术,有天技术有大的突破

网友:
好东西啊,学学啦。

网友:
有维修经验的都 跟上贴才行啊,让大家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