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主板。

楼主(2011-07-01):
主板到手是不开机故障。。。。。

插上电源。。用手摸了下1117,烫手。。。测D极阻值。。只有10欧姆。。。判断南桥损坏。

上BGA换82801GB的南桥。。。下手术台通电。短接开关,风扇转了,心想有戏。

上假负载,测供电,都正常。但是没有复位,CPU电压1.7。感觉有点高。查CPU供电管理芯片L6714D没有低端信号输出。找到芯片,一个字换。。哪知道换了还是一样。。郁闷了,跑线路没有短路。(不敢随便上真U,有烧过的先例)丢到一边,等了几个小时在拿回来看了看。刚准备把心一横上真U看看的。眼角看见一个坏的CPU,是底部掉了电容的,焊盘也没有了的。上上去。开机。在测电源管理芯片的低端有输出了。在测了一下全板的电压都正常。。。。在放心大胆的上真U跑码顺畅,直到00显示器有显示了。

以前也有碰到过L6714的管理芯片。。但是真没见到不上真U没低端输出的。。。

网友:
有些775的板子不上U连供电都没有.

网友:
这种很正常啊

网友:
LZ运气好 呵呵

网友:
这种很正常 要上真U才能标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