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用的示波器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1-07-01):
想买个示波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价格在一千左右。各位都是用的什么样的示波器啊,哪种好用点?

网友(点评):
基地有卖啊,我去年买了一个100M的,不过修本我很少用到它,修其它倒经常用到。

网友:
二手的,百兆以上的,,

网友:
最好搞个400M的用用,二手的也行!

网友:
不会用  求学习。。

网友:
100M够了、.  搞个示波器还是方便些。

网友:
100M的现在也得1600左右了。主要就那么几个牌子岩崎 菊水 日立 健伍 泰克 HP

网友:
都说安泰信1102的不错,性价比高,可是楼主的预算只有1000,只能考虑2手了。如果再高点,可以考虑1102CAL。

网友:
我用的是日本罗安双中5504-40MHZ示波器就足够用了,二手的600百元。我建议你买示波器一定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新的含是旧的最好带中文说明书,不然你会用起来很麻烦了?我的示波器就叫我受了好多自,就是没有中文操作说明。

网友:
日立的二手1560可以

网友:
我是 岩奇250M的

网友:
二手的日立1565 这个不错的!100M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