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见IO(EC)里面有程序。这个程序怎么刷进去的,我们可以刷么?

楼主(2011-07-02):
好多主板,EC都带程序
换了一摸一样的,居然会有很不对
据说是有程序,带比划的,贴纸条的,带油性笔涂点的,貌似都有程序

这个程序怎么刷进去的啊
弱弱的问下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刷,只有找一摸一样的本卸掉EC才行,如果没有一摸一样的,这个本就报废了

网友(点评):
现在好像大部分都不用写了,坛里有个贴你看一下,我没试过:秘技公开,Thinkpad r61 ec(h8s/2116) bios 固件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7963-1-1.html

网友:
你要是工厂级别的多脚编程器还有那么多的软体资料可以。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指望的。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剪板芯片吧

网友:
笔记本的EC里面有没有程序,看下bios的位置就可以,一般下挂EC下基本上没程序,如果挂在南桥下面就会有的。另外IBM SAMSUNG等通常会带有程序的。

网友:
首先很简单一点。你能买到100多脚的编程器吗

网友(点评):
无边大师啊,100多脚的编程器有啊,修手机的那些朋友一定知道了。

网友(点评):
我意思就是100多脚的转接座。有一些新型号的还要BGA的转接座。芯片的话,我看了一下3000U就能支持一些H8型号

网友A:
厂里可能也不是用通用编程器刷的。象广达用的芯片 ,买来就是刷好的。芯片供应商代刷的。

网友:
工厂里刷H8 一般都是十几个芯片一起刷的编程器。外面目前好像还不能刷

网友:
你没有机器怎么刷

网友:
想刷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网友:
不在厂里你是搞不到的,在厂里我们都是用COM口线刷的,只要接,6根线就能刷EC了,

你那个,256是刷不了EC的,你那个只是专业针对手机的FLAS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里可能也不是用通用编程器刷的。象广达用的芯片 ,买来就是刷好的。芯片供应商代刷的。

尊敬的无边版主
您头像的2只小猪呢?

网友:
那个是需要下载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