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MRST#信号,

楼主(2011-07-02):
今天 修一INTEL主板,待机正常,开关针上有电压,可强行加电(不跑码),但是不触发,测量其工作条件 发现RSMRST#一直为低电平,无电压,IO第92脚,结果挑起来通电正常开机,进系统,LPC47M172,

请问一下,这个脚一直为低电平,是正常吗,开机此针角无电压,焊盘有0.3V 电压。是什么坏掉了,IO吗?

网友:
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

网友:
RSMRST# 貌似是复位信号 #低电有效, 这个信号一直为低 南桥收到的信号应该是一直在复位,不复位的情况下应该为高电3.3

网友A:
RSMRST# 长期低电复位 平常应该为3.3

网友B:
LPC47M172多见在intel原装板上,是比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换吧!

网友:
我那天修了个DELL的就你这种情况、结果我吧BIOS刷了就又了、

网友C:
你这故障应该是IO损坏了,把RSMRST#给拉低了,导致不复位南桥内部ACPI控制器

网友:
RSMRST是南桥的RESUME模块的复位,必须完成才能正常工作。查RSMRST为什么起不来吧。

网友:
请问RSMRST#什么时候会是高呢?这个电压是谁加来的,是上拉,还是IO本身产生的。因为没有图纸,又是新手,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 长期低电复位 平常应该为3.3

长期是什么时候,平常是什么时候?新手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47M172多见在intel原装板上,是比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换吧!

我在草原上维修,那有那么多一样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故障应该是IO损坏了,把RSMRST#给拉低了,导致不复位南桥内部ACPI控制器

我把脚挑起来的时候主板上有0。3V电压正常用不,而且芯片92脚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不是一个上拉来的。

网友D:
长期----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插上20PIN或者24PIN后 就有5VSB待机,这个时候就会有RSMRST#信号了通知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长期----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插上20PIN或者24PIN后 就有5VSB待机,这个时候就会有RSMRST#信号了通知南桥。{:so ...

那什么时候为高呢?平常是什么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什么时候为高呢?平常是什么时候?

只要接上ATX就应该为高的,还不知道它是否有跳变,应该是没跳变的,接ATX市电就应该是一直高电平,只能说接ATX和不接ATX比较,好像一直是高电平的,你就按高电平维修吧,你是远程培训学员啊,应该比我清楚吧0-0

网友F:
接上电源是3.3V高电平,点开机是为地点平,松开后又变成3.3V高电平
3.3——0——3.3的跳变,INTEL原装版IO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上电源是3.3V高电平,点开机是为地点平,松开后又变成3.3V高电平
3.3——0——3.3的跳变,INTEL原装版IO ...

指的是第92脚的RSMRST#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接上ATX就应该为高的,还不知道它是否有跳变,应该是没跳变的,接ATX市电就应该是一直高电平,只能说 ...

我才上基础5了,刚讲完风枪。电路还没讲了,如果都听完了,我还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