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E进去看不到硬盘

楼主(2011-07-02):
用U盘做的老毛桃PE,用在XP系统台式电脑很正常,但是我用在笔记本电脑WIN7系统中PE进入后,只有PE平台笔记本电脑硬盘找不到。请朋友们赐教,谢谢!

网友(2012-04-04):
你的老毛桃版本需要更新啦 老版本不行啦
这个问题确实经常见, 一般是在BIOS里面改下硬盘模式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本子是没有那个选项的,我一般都是拆出来瓜台式机上弄

网友(2011-07-02):
是不是要在BISO中设置HDD   MODE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IDE

网友:
PE下又时候是不能识别硬盘的、

网友:
PE认不到硬盘大部分都是硬盘接口的问题 在BIOS中把硬盘模式改下就OK了

网友:
笔记本的一般都要把硬盘模式改为IDE模式才能识别的.....

网友:
必须要改模式不改就不行改不了换pe,还是不行只能找售后

网友:
硬盘模式该成兼容模式

网友:
嗯   有的是认不到的

网友:
先看看在CMOS中识别没识别硬盘,或者你换个U盘启动制作看看,我用的是 杏雨梨云的 很好用的

网友:
是不是要改硬盘通道模式,IDE AHCI

网友:
好软件,当然要赶紧来回复支持一下,楼主辛苦了,祝周未合家幸福!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andyfun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见多了,更改硬盘的模式就OK了

网友:
两种方法啦,一种改BIOS,AHCI-IDE,另外一种,在PE里面集成AHCI的驱动就可以啦

网友:
估计我的PE自带了驱动,刚刚进去也没有认得硬盘(新的500G或者以上),用DG分区,格式化之后就可以认得了。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加载到SATA的驱动,下载个新PE就行了

网友(2012-03-20):
在BIOS中更改硬盘模式ACHI变成IDE模式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掉

网友:
你的硬盘没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