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屏幕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如图所示:有一DELL D610的机器,开机电流到1。23,屏不显,但是白屏,但又有点花屏,拆机发现是ATI X300的独显,

一直搞不懂:不通电测得8组信号线,阻值差不多,379左右,通电时测得8组信号电压1。3左右,然后通电时测得2、3角5V,5、6角3。3V,    8角背光开启3。3V,13角亮度调节3。3V,14、15角LCDVCC屏供电3。3V,19、20角3。3V,都正常啊,就是不显,想问一下,液晶屏显示的条件到底是要什么样条件才能,显示,上面条件不都正常了吗,是不是信号线有电压有阻值不行的,一定要用示波器测得有波形才会显示,哎,真是郁闷啊!!!!请高手讲解一下,到底屏显示上面的条件到怎么样???期待!!!!

网友:
接外显示试一下,确定已经完全开机。如果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那么显卡的问题机率很小,下一步应该考虑换屏试试。

网友:
白屏量一下屏供电LCD_VDD可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