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6月实地培训学员]LA-3343P料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1-07-02):
  时间过的很快,不知觉来迅维培训实地2个月了,今天闲着没事做特意上去找喜哥老师要了一块板子修,打发一下时间呵呵.....喜哥无意抽了一块板子给我,型号是IBL LA-3343P 仁宝代工吧。附上图

  拿到板子目测没发现有拆件的,但是EC有被拖过,网卡8100C 也焊过,而且还有好几个脚连锡与虚汗,先不管上电测一下再说。........
  上电待机电流有,但我看来有点偏高 0.04,而且不停的跳变在0.03-0.04这个范围,给我感觉是有短路吧,断电测B+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测+3VAL 与+5VAL对地阻值两个一样98欧姆。

  马上打开电脑找LA-3343P的图纸发现 原来没有这个图,但有LA-3342,呵呵不管了 就照这个来跑看看。照图纸找出开机键ON/OFFBTN 如图....
  短接ON/OFFBTN后奇迹出现了 上升到0.09,但马上掉了下去变回0.03.感觉电压不出来的样子。于是目测EC有加焊过 而且网卡8100C 也有连锡与虚汗,就不管了自己也信不过EC是否虚汗自己强行脱焊了一次,顺便把网卡摘掉...再上电一样是0.09 不动。

  于是找到待机电源芯片MAX8734A后,出于反映的摸了一下有微烫的感觉,难道坏了???先不管就测一下MAX8734的条件吧......
  待机时测 LDO5 LDO3 2VREF  SHON# ON3 ON5都满足,唯有OUT3 OUT5 PGOOD没有,哈 找到了。是+3VAL与+5VAL没起来,测量+V3AL +5VAL上下管的G极没电压。测到BST3 BST5都没电压。BST3 BST5就是BOOT自举升压脚,但测18脚LDO5已经起来有5V。看图知道BST5 BST3B是经过PD24双二极管加过来的,怀疑PD24坏了。可实际看板上标注的PD24那里没有管子,是空的。有点激动了原来是掉了。向老师要来一块料板拆一个装上去心想可以了 。可装上去后触发电流哗啦的上去但挡在了0.23不动了,再点还是一样,涛声依旧。

  此时测桥供电 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 都出来了,唯独CPU没有出来,一看原来自己用的是假负载肯定不会出来啦,先不管测一下看看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60C的条件有没有再说

  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后才上CPU.但触发电流又挡在0.35了。比原来又高了一点。无意中把主板返过来碰到一处非常烫手,一看是MAX8734A。上前询问喜哥老师,喜哥叫我把他换了估计他坏了或者是后面有短路负载供不起。不管了就在旧板找了一个换上,当我吹下8734的时候发现右下角有一个三只脚的东西只有两只脚在上面,另一只脚被啃掉了。旁边的焊盘上面的脚位是凹下去的 可以判断也掉的也是一只三只脚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依照图纸

  对着图纸知道 掉的三只脚是PQ48, 还剩两只脚的是PQ46,PQ48的G极是EC发过来的一个高电平的信号控制导通,才把D极拉低,PQ48的D极为低了PQ46的D极才会为高,此时VL 上拉后0N3 ON5 MAINPWON 才为高开启信号,可偏偏PQ46被啃掉的一只脚却是G极,等于是PQ46没有导通极一直为高。所以才不影响上电的。

  再从料板找702的小N管装上,上电8734不发烫了,待机电流在0.03,

  触发后飙升到了0.85-0.9-1.1,用示波器打内存的电阻上面有波形了.....

  接上显示器 显示超出显示范围,哈哈估计是亮了,是显示器的分辨率不行显示不了。
  最终可以收工了,   ((在此感谢喜哥老师的热心指导))。把板子交还老师下课走人,3号陆总要走了,大家搞一次筵席聚聚.........

楼主的思路不错,青出于蓝!
牛啊,什么低电平高电平的很乱
我也想去,抽个时间哈。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习的真不错,看来我也要去学习一下!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有条理!

网友:
01有成高手的潜质……在此支持你……有机会合作

我也来支持下,受教了

网友:
为什么别人学得这么牛X。自已学的这么垃圾。。唉。

网友(点评):
因为你没有把心放上面啊,用心点,可以的。

网友:
两个字:羡慕。基地的吸引力又大了

网友:
想去基地逛逛 无奈住宿不方便.....想去深造下都有点困难了...

网友:
不错,01有成为高手的潜质,再学精点,咱俩一起合作
晕,网络慢,多发了

网友:
看来我得赶紧向我白娘子申请去基地学习

要滴要滴。

网友:
基地是我向往的地方,只可惜不能去啊,去了工作就没了。

网友(点评):
抽时间,或者远程学啊哥们。

网友A:
楼主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多人向往去基地,希望是美好的,可是要知道,能上论坛发实例的人,往往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不奇怪吧

是啊有好的环境还要靠自己努力
恩,对,我一天没学过,也修笔记本好多年,修东西厉害的不是在技术上,是在嘴上
说得也是吧。

网友:
理解的不错学习了。这个板好像是HP的C500吧。

网友:
挺好的 思路啊  基地是不错啊

网友:
不错很好,思路不错呀学习

网友:
没人教 只能自学   但是看图纸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ADS 1102C 安泰信的示波器

网友:
啊 真复杂  看不明白啊

网友(点评):
收藏吧,再去潜水,再来看,就清晰了。

网友:
我想请问下楼主,待机时ES ON 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龙盛01
是低的 不好意思

网友:
龙盛01
高

网友:
文章和技术都不错,自叹不如呀,也可以看的出基地的实力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二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独立修了.真是不一般
龙盛01
你怎么知道我来实地两个月了??

网友:
小伙子在基地学的不错啊

网友:
快出师了,多分享些

网友:
真厉害,好羡慕啊!

网友:
感觉lz学习的地方不错啊

网友:
学习下还真的有好处呀

网友:
拿到板子怎么知道是仁宝,还是广达啊?高手们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还在学台式机主板,看不懂啊

网友:
真的很不错,基地确实向往,只是自己感觉基础都没有,应该上不去这么高啊

网友:
这种示波器不好用啊
龙盛01
看你怎么用 如何抓拍
详情

网友:
还是要去系统学习下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学的很不错啊

网友:
给力。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很好!有很多图片解释的很简单易懂!不过最好可以付上图纸!

网友(点评):
就是0.03

网友:
修好正常的待机是多少呢

网友:
说的  头头是道 分析的 清清楚楚啊

网友:
不错,好羡慕你啊、!!!

网友:
思路强悍。。。!有点想去基地的冲动 但去了 工作就没了。。。不去的话 修起来有吃力。。哎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我也想去  可是又离不开 不知道远程的效果跟实际去学有多大差别

网友:
厉害,我也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我真的不能理解,看完后我觉得楼主的思路还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明显看到EC有焊过,并且有虚焊连锡不管?还上电?实在是不能理解

网友(点评):
是网卡有连锡 不是EC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习的真不错!顶一下!!!

网友:
思路不错!挺一个!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啊。。是不是基地的教材都包含这些教程的。。。确实令人向往啊。。。有去的冲动啊。。。我在外面学了一年。。。

网友:
基地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网友:
有人指导真好

网友:
厉害     唉我什么时候能有你这么厉害啊

网友:
哎,笔记本真难修啊。思路真难找。

网友:
检查是否过内存。测试内存上的排阻是否有电压的跳变,我们老师以前也将过,现在结合这看看。还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

网友:
这种示波器怎么调呀,能不能说一下,一个简单的调的步骤谢谢。

网友:
看来楼主在基地混得不错哦,以后有机会也想去

网友:
就算是网卡连锡也要先弄掉啊,怎么能不管呢?弄一下要多久?

这个我也会先弄的!!不知楼主如何就先放着,去看别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