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总是碰到无法下手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不好意思,还是菜鸟啊。最近碰到几个CPU,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的板子,复位灯(RST)正常的闪一下,但就是不跑码,只能考虑下:BIOS,座子,的问题碰碰运气,。。有没有那位大哥指点下,维修思路啊

网友:
不跑码的机器就是比较难修啊,只有在不断的修的过程中才能慢慢掌握技巧

网友:
一般 复位不跑码的 我一般就三路  1.桥虚焊.  占百分之50以上
                                                     2.替换CPU。
                                                     3.检查时钟

网友:
帅 BIOS  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