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机箱漏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02):
新装一台计算机,机箱有漏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又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希望高手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
没有接地 。。机箱有时 就像 电容的 一端。

网友:
用根电线接地!

网友:
正常现象。原因大概如下:
1,电来源于主机及一切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外设。因为开关电源都有一套防辐射抗干扰的电路,如果使用者的供电线路,即市电线路中没有安装地线的话,那么抗干扰电路处泄漏出来的电流就无处泄放。
2,阁下接触主机金属部份时,穿了导电的鞋子,或是身体与外界导电的物品,如墙壁,铁架之类与大地相连的物什接触。
如果手湿脚湿去接触主机,那种感觉很强劲。很爽。

讲的有道理啊
这哥们说的对。

网友:
同样有困惑的学到了

网友:
可以找根铜线把机箱接地!

网友:
难怪常常被电就是这事..学到了.

网友:
接地线啊。不然会有静电的。

网友:
你家没接地线。找根线从主机接到水管之类上。让其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地线接一下就没事了,静电而以

网友:
我的经常的事,习惯早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吧 机箱不接地线 带110V交流电的 如果有疑问用万表打下机箱到暖气片 绝对是110V

网友:
为什么电源线要做成三角的。就是有根让接地。但很多房子弄的那楼插座为了省事都没把地接上。

网友:
接地对主板保护很重要~~~~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帖,好好的机箱现在就接一地线上去显得有点不协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还是必须接地的,否则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
拿跟铁丝拉地上就可以了,铜丝最好

网友:
不需要怎么做,只要把你家的火表进出两根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用过漏电的机箱,应该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