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141管子

楼主(2011-07-02):
一个杂牌17寸CRT显示器,电源部分的一个K2141管子烧了,换一个上去,用半天又烧了,换了几个都不行,请问一下大家是管子的参数不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呀?我用的是8N60代换的

网友:
绝对有别的原因。例如300V滤波电容不良,驱动电路故障导致功率管温度过高,次级滤波电容器不良,或是次级负载过重等。

网友:
8N60替代此管不成问题。

网友:
尖峰吸收,,,,

网友:
消尖峰电路,和2141G极电阻

网友:
散热做不好也会烧

网友(2011-08-11):
我通常都是用K1118来互换的。因为这管功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