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电路图该怎么看

楼主(2011-07-02):
最近收集了网上的几张ATX电源电路图,发现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加以说明;有些问题还有待探讨。
1、热地、冷地标注混乱不清,甚至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一点冷地和热地互不相通,需要通过变压器或光耦或继电器进行隔离,连在一起会爆机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热地元件时要特别小心了。CY1、CY2应该是接冷地的。
2、灰线PG信号是8脚,绿线PS—ON是14脚,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PS-ON是电源启动信号,低电平有效即小于1.8V,PG是POWER GOOD电源工作好的信号,高电平有效即大于1.8V工作正常。
3、压敏电阻Z1、Z2、RV1、RV2经常串联在冷地和热地之间,也接在桥堆之间,还有两个分别并联在两个大电容之间,起到均衡电压、过压保护作用,有时也在115/230V开关转换线路中作过压保护。
4、220/110V开关转换设置位置,当然是设在中性线N线(黑线)上为好,很少接在火线L(白线)上的?
5、保险丝F1是串联在火线上,热敏电阻NTC、THR、CN1、CN2、RT1是串联在中性线上的,也有两个接在同一条线路上的,有区别吗?
还有全桥整流1234脚标注、PFC接线位置以及ATX电源版本识别等许多问题......???

网友:
我应得应该系统的去学一下开关电源的基本知识,熟悉各个单元电路之后,你就不会再有上面的疑惑了。此路并无捷径可走。
冷地和热地在线路板上区分得极是清楚,电路图里则根据图纸来源不同可能会出现混乱的问题,这是制图者的问题,如果自已有足够的认识是可以辨别出来的。
在冷地与热地之间并无压敏电阻,那只是跟电磁辐射有关的元件,例如防止电源对用电设备的干扰,降低电磁辐射等。压敏元件在图纸里的符号与电容器是截然不同的。不知楼主为何会认为冷热地之间,以及桥堆处的二只电容器当成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所接的位置,通常是二条交流电输入线之间,又或者是并联在二个大滤波电容之上。
交流进线那只热敏电阻串联在火线或是中性线上应该没有区别,同样起限制浪涌电流的作用。保险丝与家庭用电线路的规定是相同的,规定要接在火线上。这是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
对电源不熟呀,坏了就只能换。

网友:
开关电源的基本电路是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