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掉电维修

楼主(2011-07-02):
机型:IBM X31
故障:开机掉电,并不能再次触发

通电后电流1.2A掉电,测试卡跑F0后代码消失。过1S掉电,拆机裸板上电故障一样,根据时序F0后应该是显卡了,但是为什么会代码消失,有点不明白,这时走了一点弯路,不掉电测板上各点电压都产生了,最后发现显卡供电MOS管明显比其他供电热,于是果断拿下显卡,再开机代码4A不掉电,直接更换一颗好的MC-16C上去,开机跑码亮机。完工,没来的极拍照,不上图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请管理叫删一下两个无用的贴子。我找不到删除点。

网友:
我也有一款 IBM  X31 开机不上北桥电流1.0 不上北桥0.5

网友:
上北桥1.0 不上北桥0.5

网友:
不错,显卡短路导致

网友:
大侠你时序这里资料那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