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经打雷过后

楼主(2011-07-02):
接了台联想Y430,经打雷事的机,同行反应冲电器灯一闪一闪的.机器版号是LA-4142P,
拆开发现公共路点电压只有5V左右,公共点有短路..
就一个JP一个JP的断,发现PJ2 PJ1 和PJ5都有问题,PJ2 PJ1这些都是换IC搞定了,最后一个PJ5的PWM是出1.8V内存电压和1.5V的电压的,换了PWM和对管,上去就短路,最后发现二条内存上面有黑色的烧迹..晕了..
最后拆了二个内存不再短路了能上电了,稳压电源能跑O.4A,1.8V不出,1.8V的PWM芯片是ISL6228,1.8V的EN有3.3V,VIN有19V VCC有5V 现在是PWM不出方波.
6228已经换了三片全新的了,.所有的脚,外接,都查了..没有开路,电阻都正常,电容没掉件,PWM,1.5VP 用点波测,瞬间有跳变,1.8VP瞬间也没反应..现在已经将1.5VP 1.8VP的负载JP都跳开了,一样,PWM不工作..我快晕了,高手指点

放弃了......哥累了..

网友:
对地阻抗打过没?重点检查下PWM主控芯片的反馈和电流检测脚。还有滤波极性电容,大电感。

网友:
检查OCSET1,OCSET2,BOOT1,BOOT2是否正常

网友:
多半是没有希望了,烧了这么多。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   查查芯片的反馈部分电路

网友:
有进展了,占楼备用..

最近的发现是PC118微短,换后依旧,BOOT1 待机无电压,BOOT2待机有4.7V电压.同时拆了BOOT1 和BOOT2的0欧电阻,BOOT1出3.3V BOOT2出4.7V.

换6228,已经解决BOOT的问题,点波都出来了..现在是保护的问题,还在研究中...

放弃....太累了..N天过去了..我的心冰凉了..搞定也只能收150块...

技术不好,没办法,明天多安二个系统吧

网友:
雷打过的机器可不好修,天灾啊

网友:
打雷顺坏的机子有机点麻烦

网友:
天灾  电脑够呛了

网友:
电容不行 或 后级有问题

网友:
换板吧,交换价还可以,这样估计没戏

网友:
网卡容易坏

网友:
慢慢来、放起、等有时间的时候在慢慢的修、当练技术吧

网友:
我这里打雷过后还没接到一台坏机子呢

网友:
雷打坏的板 一般都会烧很多芯片的 修好也不太稳定

网友:
再换一套上下管  怀疑你的上下管有问题

网友:
后极断开也没有方波输出吗,G极有电压不,把下管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