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FPC开机故障!

楼主(2011-07-02):
。DELL 153FPC开机两三秒正常显示 之后就黑屏 再开也是显示两三秒
,黑屏时候有很淡很淡的背景图像,电源灯也是正常绿的。
反复开关10来次就能正常用一天半天的。第二天再开机就反复这种情况了。
黑屏

网友:
有可能是12V滤波电容漏电,可以看看电容是不是鼓包。

网友:
高压电路故障!

网友:
根据经验,换一下电容就能解决。修好后,给说一声。维修经验大家共享吗。

网友:
电源电路,,,,

网友:
查高压供电和开启信号灯管是否接触不良,开关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12v电源电容不良和高压部份有虚焊脱焊

网友:
灯管的问题我刚修过这样的

网友:
还待测呢。希望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又有问题喽,看看12V供电

网友:
检查12v输出的次级电容电压是否波动,在看高压条上的俩个放大管是是软击窜,有可能是高压条电压不稳,受保护了

网友:
换了个12V电容后。。正常使用两天了

网友:
高压故障,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