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死机

楼主(2011-07-02):
组装机,华硕 m2n68主板,独显的.
能正常开机,,用 3到5分钟就自动断电关机,
已重装系统,可排除软件故障,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标题错了    是无故关机

网友:
电源问题,独显对电源要求高些

网友:
检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
温度 用手感觉 或者风扇是否完全贴住CPU
供电   电源是否品牌 功率是否足够  等等

网友:
这电脑已组装两年了,,之前一直正常,,,
从昨天开始出现无故关机的问题的,问题如下:
能正常开机,,用 3到5分钟就自动断电关机,

网友:
电源或CPU温度检查下

网友:
估计是温度过高啦

网友:
摸一下看看哪里温度高

网友:
夏天了,一般这些的自动关机都是温度过高引起,请楼主好好检查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