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主板

楼主(2011-07-02):
一片ga-945pl-s3主板,加电保护,拿掉4芯插头同样保护,测试到主板PCI-E供电对地短路了,2欧姆,拿掉场馆也有短路,这样可以确定北桥PCI-E部分短路了吗?

网友:
你看一下北桥那个供电官

网友:
测北桥是否有电压,或者短路,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