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

楼主(2011-07-02):
一个杂牌液晶显示器上电SG6841坏了,手头又没有,请问一下有没有代换的芯片,急呀。

网友:
SG6841很常用的芯片,干吗要代换呢

网友:
手头应当常备一些常用的电源IC,,这个是很常用的,,

网友:
电源维修,一般,电源保险没有烧,开关变压器又无输出电压,只要换了PWM就好。

网友:
SG6841很常用,不要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