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非诚勿扰 已解决

楼主(2011-07-02):
浪潮服务器 主板坏了      但是换主板 进系统蓝屏
   问别人  说是重新RAID一下   重组硬盘
     本人向来没有服务器的经验     所以请教高人

    服务器是矿上的   上面还有财务软件 不能装系统   原来的系统是WINs2000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      需要什么资料  直接回帖    本人在线

                 解决方案是我把硬盘对刻了    用的IDE、、好了

网友:
难道迅维网没有会搞服务器的高人?

网友:
要想不装系统难啊,除非换一模一样的主板。或者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下把显卡声卡驱动都卸掉,我怀疑是驱动造成的……

网友:
直接上软阵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会阵列才  把硬盘换成IDE的   能不能指教一下  阵列咋搞啊

非常简单的软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的软阵列!

能不能  将明白一点啊   非常简单    到底有多简单呢?

网友:
同意以上的观点

网友:
最好是来个教程 靠打字说不林清的 希望来个 小弟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