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打火

楼主(2011-07-02):
对于CRT显示器下雨季节容易受潮打火图像发昏,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好像容易复发呀。

网友:
CRT我们都不维修了

网友:
1.拆机除灰尘,清洁卫生
2.更换管座
3.用704的硅橡胶把高压包的四周封住

网友:
处理一下高压嘴及高压帽

网友:
雨季节容易受潮。更换管座。在用704的硅橡胶把彩帽四周封住就好了。

网友:
把管座处理一下:拆开放电腔,用密封胶把周围涂一圈,形成一个完全密闭的环境,这样就好很多。

网友:
用704的硅橡胶把高压包的四周封住

网友:
有些就是用酒精洗过再用704密封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引起高压过高

网友:
用酒精清洗高压帽里的脏东西,看下高压帽的钩子有没生锈,实在不行就换个高压帽

网友:
更换高压帽、704胶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