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输出的33MHZ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1-07-02):
我用的100M 模拟示波器 我测量的是一条竖线不停得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方波吗?

网友:
不是方波,是规则的正弦波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按下 auto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还没有示波器

网友:
sin波型。按下auto在测

网友:
模拟示波器有AUTO吗

网友(2011-08-18):
好一点有的,我自己的泰克tas475就有

网友:
资料上说,南桥32.768KHZ是正弦波,时钟33MHZ应该是方波。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