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不开机

楼主(2011-07-02):
手上有x31一台 原来开机正常 大概3-5分钟掉电 因为手嫩 换过显卡 现在毛病 是我把北桥拿下来 电流是0.5 上上北桥 是1.0 毛病扩大了 求高手 指教 该怎么救?
不开机
显卡
掉电

网友:
这里一般是台式机的,你把帖子拿到笔记本专区吧,这里回复的人少

网友:
应该是动到了北桥,IBM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做一个桥会迁动三个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