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接负载后电压跳变?

楼主(2011-07-02):
一杂牌显示器外置电源无输出,拆开发现保险烧了,接上灯泡后灯泡很亮,测得整流桥输入25V,输出只有20V.测得整流桥的4个二极管坏了二个,接开关管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换上二极管和电阻后,拆下大电容测整流桥输出只有200V直流,装上大电容后300V正常,测电源输出12V为12.22V.接上负载后,电压在9V左右跳变。现有几个问题请教。
1.为什么整流桥整流后不接滤波电容只有200V,不是300V。要接上电容后才有300V.
2.接开关管的限流电阻看资料一般都是1欧以下,看了这个限流电阻色环是33.8欧,换上的是39欧的电阻。为什么这个电源板限流电阻是33.8欧,不是在1欧以下。
3.输出电压为12.22V.接上负载后在9V左右跳变。现在要从哪里查,是哪里电路有问题
请各位前辈指教指教··················

网友:
重新看了下拆下的限流电阻。前面4环能看清,最后一环看不清了不知道有没有,前面4环是橙橙灰金。只能当5环才能最小为33.8欧。当4环太大了,除非第3环是银色就是0.33欧。符合1欧以下标准,不过怎么看都像是灰色,不过是0.33的可能性很大,等下换成0.33的再看看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