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不开机

楼主(2011-07-02):
手上有x31一台 原来开机正常 大概3-5分钟掉电 因为手嫩 换过显卡 现在毛病 是我把北桥拿下来 电流是0.5 上上北桥 是1.0 毛病扩大了 求高手 指教 该怎么救?
不开机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搞北桥做啥,这机器显卡问题挺多的,显卡上面有显存的不太好搞,估计要换新的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也不大好修,还很脆弱.

网友:
显卡换过了 依然开不起来 才搞的北桥

网友:
电源问题也多多

网友:
动了显卡不亮那还是出在显卡 现在又动了桥不好搞了

网友:
我继续找原因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掉电 要先换个3205呀。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