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9800GT开机花屏

楼主(2011-07-02):
请教一下老鸟们是哪里的问题?
一开机就出现

然后进去BIOS就变下面情况,偶尔会变一下色的

网友(点评):
山寨工厂自己做的显示卡哦。

网友(点评):
这难道不是假卡?

网友:
BGA做了在说

网友:
这种花的我还很少做好,要不就直接好了,要不就核心问题。很少修好的。你先看看三基色是否正常,看看滤波电容看有没用问题。

网友:
这种花。核心可能有问题哦。

网友:
这么花啊?显存供电或核心基多

网友A:
这种花屏很可能是显存没电压一起的,先看看显存有没电压,再考虑GPU的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般都是显存没电压引起的,GPU虚焊的比较少

网友(点评):
小子 经验越来越足了嘛,不错加油!!!!

网友:
做下GPU的BGA就好了,明显的芯片问题

网友(点评):
你那么肯定是GPU的问题?

网友:
先查芯片供电  然后刷BIOS  然后再干核心

网友:
这个问题做了GPU先。。(说到小影霸显卡我映像最深,上年有一个小影霸5200是神舟机器里面的。是换电容的,一个女妇女来的,她也看着我换的,换好了,收了15块,第二天一大早她拿回来,说我们换了她显卡,说以前的显卡是小熊猫的。她自己吵了好久我们不理她,后来我们叫她自己去神舟专买店问一下这个机型 ,是不是这些东西先。又跑到神舟专买店问了。人家说是这些东西。。她还不信,,,,,后面我直接叫电子城管理人员过来说。对于这种客户我们先默哀三秒,让她出去我的店)

网友B:
这显卡怎么像假的 。香港小影霸。GPU空焊了、

网友:
加焊GPU 绝对OK啦

网友:
我认为 是 显存 供电的问题,,,你看看 显存的 供电管理IC吧,,我修过 七彩虹7300GT这样毛病 的 就是 显存供电IC坏了

网友:
谢谢老鸟们,明天查查供电去,使用过程中试过花屏一次的,断电再开一次正常进去系统,然后重启试一下就再也好不起来了

网友:
我觉得 BIOS可能不对

网友:
显存供电没有上来吧,测了没有?

网友:
继续关注我也有块这样的显卡

网友:
现价汗珠芯片

网友:
显存坏了了怎么测啊。都是封装的啊。还有就是你们所说的显存IC,长什么样啊。能发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的话 先刷个BIOS

网友:
如何测电压,呵呵/

网友:
这种花一般是现存没供电而引起的,也有可能核心坏,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显存那边出的问题,我修过10片华硕7300le 都是第一副图的现像,为显存坏,当然那个是1代显存。。。

网友:
估计是假卡,刷错bios了?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芯片看看再说

网友:
看起像CPU问题。。。你测测显存供电对不对

网友C:
要加焊GPU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加焊GPU就行了

手上没有BGA,只有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怎么像假的 。香港小影霸。GPU空焊了、

不会是假卡吧,汗~

网友:
话说楼主你显卡各个电压有没有测?像这样的满屏也有可能是显存供电没有上来。如果真的是显存供电没有,你加焊不是把这显卡给弄废了?

网友:
都多上传点维修经验啊,新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没有BGA,只有风枪啊

风枪也可以,一定要控制好温度,我昨加焊4块pci-E 7300gt,和7200GS,也是花屏和无显示修好3块。

网友:
怎么感觉显卡背面的电容怎么那么少。假卡?

网友:
遇到花屏这种情况第一步先看显卡是否掉件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做一下gpu好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这个明显的就是假卡,7300改的。先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屏很可能是显存没电压一起的,先看看显存有没电压,再考虑GPU的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般都是显存没 ...

不是足,是我碰过很多次了

网友:
这种是9800GT的山寨卡,先测电压,尤其是显存的电压和电容,把检修结果报上来

网友:
应该是主控的事   做下BGA应该OK

网友:
这是个山寨的假卡

网友:
先测下显存供电,感觉应该显存的的面大,gpu估计加焊也 不行,至于bios可以刷下看看、lz可以先用热风枪对着gpu热吹1-3妙,上板看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花,如果症状减轻那就是gpu的问题,建议重植或更换芯片,加焊gpu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有点像  空焊了      也有可能G了        明显垃圾显卡   假的

网友:
这种花屏不是GPU的问题 要不就是显存供电不对 还有BIOS 核心坏也有可能

网友:
这样花一般显存供电或BIOS坏

网友:
这种大花,我也有两块,也会变,测量几组电压,都有,主芯片挂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直接打主芯片上面的电容就知道了。返修台上面走过两次

网友:
很明显的GP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