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修好的两个问题,你们修好了吗 ?

楼主(2011-07-02):
第一故障:

主板型号:V星G31M3 V2
                  精英 P43
主板故障:放电后才可以开机,重启后,时亮时不亮。如果进BIOS 保存设置重启,100% 不亮。

第二故障;

主板型号; 富士康 N15235  单桥NV6500
                HP M2VH-RH
主板故障 上假负载有VORE  ,上U  没核心供电
换两个ISL6566  无果,加焊单桥 无果,加焊CPU 座 无果

这两个故障没成功修好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路。

现在的品牌主板 ,怎么这么纠结?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等待高手

网友:
HP 的那个好像碰到过类似的,好像是华硕的记不清楚了。做个桥看看,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几块这样的问题最后还是没弄好没思路啊

网友:
V星的板子我搞好过一块,把bios刷到最新的,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俩板全是BIOS问题

网友:
都是BIOS问题问题

网友:
楼主,当遇到这些问题,你就考虑直接维修了,我觉得你的思路不对,我是做方正售后的,虽然有时也遇到过很多类似不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的总结是很多问题多在不兼容和BIOS身上,还有测机的东西是否是良好的,你的这两个问题,我建议你都刷个BIOS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考虑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然后再考虑是否是主板本身的问题,这只是我的建议,没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