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修复CQ510

楼主(2011-07-02):
感叹一下!
故障:客户送来的时候问题是,待机0.4左右。不触发。
判断:判断应该为南桥  IO  或者 网卡有短路。
拆机,一摸网卡,差点没把手烫个泡。
果断拆掉网卡。
接电,待机正常了
但是自动上电。到0.21左右掉电。自动上电,掉电。。。。
(就是这里我犯错了。忘记了HP主板动不动就会自动上电的,是正常现象)
下面开始走弯路了,因为手头有配件,直接换了IO,换了SB,换了NB。 都还是自动上电掉电。
到后面觉悟的时候都已经换了一大片了。。。
其实问题点是在掉电这里,自动上电可以忽略。

掉电这下就好判断了。多数都是该产生的电压没有产生的原因。
而且0.2掉电,应该是CPU电压没有产生,果不其然,拿表一测,由始至终CPU上下管G级都为0.
CPU供电芯片为TPS 51620,能查的条件都满足,
马上订了两个芯片回来,换之。
怀揣着忐忑的心理通电,自动上电,不过这次上到0.8 ~~  1.02~~~~~ ........``~~~ 显示了~~~  哈哈~~~

分享你的喜悦。。不过不单是HP还有部分机型是自己触发的,
人品
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理由。楼主厉害啊

网友:
这样搞都能好,楼主的焊接水平真牛,昨天修一T61从开始拆本到焊上去,心就没停过。结果焊完了,显存爆球了,然后再取,结果也好了。真幸运。

修T61是技术加幸运的

网友:
楼主的错误之前我也范过,希望大家谨记,不要吧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

网友:
还真是的,要多学呀,一些主板的特性也得掌握。

网友:
修过个一个上电掉电的。以为IO问题。换IO一样。也差点干了桥。

后来查到北桥少供电。。 。没敢动NB  SB 。楼主你比我强大。。

网友:
走这么多弯路  真是不应该  但是能修好就是牛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经常这样,现在已经很少了,谨慎了!

网友:
也算幸运了

网友:
桥还是不要乱动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辛苦了

网友:
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越难修的机器,搞好了,那成就感是相当的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确实值得学习,这样的板子即使修不好我们也会从中得到很多经验的。

网友:
果然要吐血,不过楼主的精神哪一定要学习一下的。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不一般,换了一大片还能正常,太佩服你了,谢谢分享,今天又学到新的东西了

网友:
HP的机子要多加小心。有的电源头也容易引起思路错误

网友A:
   问下 那个HP自动上电 装上机也那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 那个HP自动上电 装上机也那样吗
正常关机一次就 不会自动上电了

网友:
惠普的主板都是这样 一坏就一片

网友:
惠普的机子自动上电,IBM也有自动上电的,拔下COMS电池,戴尔的也有,自动上电可以忽略,主要看自动上电以后的情况

网友:
看样子楼主的折腾能力耿耿的 BGA功夫到家

网友:
电流跑到0.2一般是CPU供电没有,HP电池没有,自动上电,这样修了那么多,最后修好了,也不错

网友:
犯错是正常的,像楼主学习

网友:
呵呵 ,都不知道楼主干嘛搞那么多的东西阿

网友:
不只HP拔了CMOS电池 大部分都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还好没搞坏,

网友:
我这里工具不行,在我手里早报废了。

网友:
有勇气, 向你学习

网友:
HP的机器自动上电,是不是没装COMS电池造成的 楼主确实很强,焊功不错

网友:
还是有水平的,换了那么东西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
细心啊,还好做没有把问题扩大化要不然就后悔了。

网友:
来自: 上海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1-08-01):
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自动上电与那么多东西有关吗?不过我知道HP的没装电池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楼主刚开始不够细心 导致换这么多芯片 呵呵

网友:
楼主能把TPS51620的重要的几个工作条件说一下嘛,我手上也有一个同样的机器,没CPU电压

网友:
有的板不上coms电池也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HP 英业达的板 雷击真他妈悲剧 网卡 南桥 每次都烧 运气不好 EC CPU供电 CPU 北桥 一起被干掉
现在是碰到这批板就头大

网友:
大家说的对
搞维修先修 经验再修理论
有时候往往一个很小的毛病
一旦自己走了弯路就要搞的很复杂
回过头来以后发现原来问题这么简单
呵呵

网友:
楼主和我前面修4411的板子起码有3快雷击的 IO 南桥网卡短路 3V网卡供电坏 ADPXXX型号不记得了也是短路的 U12也是坏的 IO的105 PIN SLP_S3# 短死的,坏的东西太多了 修的时候都晕死了 后面直接换板了
发现HP的机器雷击坏网卡的机器 这些很都容易坏 I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 那个HP自动上电 装上机也那样吗
没安装BIOS电池就是自动上电 装电池以后正常关机一次 就不会了

网友:
做BGA的水平不错嘛

网友:
上电掉电,换SB,换NB。楼主你太冲动了··

网友:
楼主你们那的桥还真多,本来一个供电问题别你搞成干南桥干北桥。无论什么故障是不是都应该从供电查起呢?还好你的桥做的还 不错。。。。

网友:
维修有时候,只是成败论英雄的。

网友:
楼主,换了这么多芯片,北桥,南桥,I/O,动过这么多的时间,最后还能修好啊,真牛。

网友:
维修往往就是这样,维修的时候费了很大心思,修好以后,感觉却是小小的问题,即使是这样,经验也会一点一点越积累越多的

网友:
大哥,你也是个强哥呀

网友:
楼主焊功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焊工很重要,这块板焊工不好就完了

网友:
一般好像不接开机面板好多机器都会上电自动开机的吧!

网友:
恭喜楼主又积累了不少经验了。
自动上电不要紧。上电后不掉电,不大电流基本上SB,NB都没事。电流这么小,基本上是U没工作了。0.2-0.4一般是U没工作。

网友:
修之前还是检查清楚的好 不然就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焊功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楼主我顶你,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 那个HP自动上电 装上机也那样吗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好样的
11111!!!!!! 精神可嘉···

网友:
厉害,这个错误我也犯过

网友:
这样修好累呀。收多少钱。桥都干光了

网友:
这也叫吐血修复啊!感觉很顺利啊

网友:
HP 的机器插电都是自动开机的,楼主能好也是技术+运气啊

网友:
51620有通病来的,爱坏。

网友:
老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了就是没有楼主这样幸运啊 呵呵呵

网友:
楼主真能坚持,不过确实走了弯路,最起码先量下基本的电压才是。

网友:
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的焊接功夫不错哦

网友:
这板子烧南桥 I/O,我一般都不修,收多少钱合适呢,还不如让客户换版,还不用考虑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
明显的是你检测 步聚不对,拿到板不要先急着通电,先目测主板有无明显的硬件故障,再打各电感的对地,确定无明显的短路再上电

网友:
我现在开机这个板子 我也头晕啊

网友:
确实没把故障扩大幸运幸运

网友:
楼主修本的功力好强啊。 太佩服了

网友:
可以说是妙手啊。

网友:
HP机器很多是自动加点的

网友:
弯路就是经验,下一次一定不会走了!!!!!

网友:
忽略了简单的问题,钻到胡同里了,有很多时候是会犯此错误地

网友:
收藏了,空了看下

网友:
小电池拿掉很多机器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LZ基本功很强悍啊 还好迷途知返,坚决杜绝动不动就拿NB SB开刀。

网友:
前天也刚修好一台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