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怎么办? 电脑开机无反应,风扇显卡正常运转,显示器无反应,无自检声怎么办?

楼主(2011-07-02):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怎么办? 电脑开机无反应,风扇显卡正常运转,显示器无反应,无自检声,电脑主机外壳有电(用电笔量电源外壳铁皮有电)
电脑主机拆下金和田电源,单独接通220V电,用电笔量电源外壳铁皮有电,是不是电源坏了,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
大家帮下了

网友: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 楼主你最好用检测卡先测试下,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
拿检测卡测量下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
用诊断卡试试  看看代码
  再去网上查查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吧

网友:
新手 本人不会修 什么坏就叫客户还什么  例如主板 CPU坏了 换新的  [em:3:] 本人已经换了几个啦  对了现在俺这里还有个CPU 要换的  400百

网友:
有没有数码卡?

网友:
   拿到你熟悉的电脑店里去看看    切忌   一定要你认为是好店主的地方哦     不然你又要花不必话得钱了

网友:
拿个测试卡 看代码 上来我给你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