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HSIS651主板不亮机

楼主(2011-07-02):
KH-SIS651主板,不知道什么牌子,写的MADE IN CHINA。
据客户说放了一年多再用就不好用了。
故障现象:不亮机
该机为集成显卡,不上内存,跑码过程:DF,D1,D3,DE,停止
                            上了内存,跑码过程:DF,D1,D3,D4,D5,E0,EC,ED停止。

更换内存,清理内存插槽都无效,怀疑内存供电不好,查内存2.5V只有不到2.4V,于是更换内存供电管,更换后2.5V变成2.6V多,仍然不亮机,和上面情况一样。

怀疑BIOS有问题,但这板子找不到BIOS,也没官方网站。

如果不考虑BIOS问题,应该怎么继续查?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查下内存1脚辅助电压、总线电压、时钟,打数据地址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