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出了问题啊

楼主(2011-07-02):
我戴尔电脑找不到硬盘,进不了系统,系统也没法装,没想到的是,两个戴尔电脑硬盘对换,居然两台电脑都可以进系统, 我又换回去,开机,进不到盘,又从装系统,进PE还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点评):
两个硬盘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一换一个系统盘试试...还是不行的  你把戴尔硬盘换个机器上装试试....

网友:
进BIOS 将硬盘模式 改成ATA

网友:
怀疑还是硬盘d问题

网友:
这么怪异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难道主板还识别硬盘ID?

网友:
两个硬盘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