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楼主(2011-07-02):
今天收到IBM T42一台 经检查是南桥问题加旱就可以了 但是冷了就不可以了 所以就从新做了南桥.做完就开不了机了.是不是做不成功呢?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南桥最好更换,加焊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已经更换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掉元件了吧

网友:
仔细看下周边电路有没有掉件 仔细清理下焊接位置 还有就是重做了

网友:
我现在已经重做一个了 再不行的话小弟也没有办法啦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做虚了 加焊看看

网友:
北桥做虚了也会开不了机的吗?

网友:
T42
前2天买了个主板(7500的显卡),才230元
打黑胶的南桥
DBM桥。应该很好做
应该哪里掉东西了。或者桥挂了
搁得住修么?

网友:
上诊断卡。

网友:
你是不是开始加焊南桥导致短路了,烧了其他元器件

网友:
待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南桥旁边是不是有小元件空焊了

网友:
太大意了、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仔细看下南桥后面有没有掉件

网友:
IBM很容易断线的 楼主要小心了

网友:
楼主看有没有掉元件,我同事对T42显卡加焊后不跑码了,后来才发现掉了元件,补上就OK了。

网友:
可能就是那里的元件掉了

网友:
换个新桥吧,有可能做的时候,做短路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