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烧掉元件

楼主(2011-07-02):
前段时间朋友给了我个希捷 ST3250310as的台机硬盘,说是商店不转让我帮忙看看,到手拆开后发现里面烧掉了一个元件,都已经烧糊了,就是图中标出来的位置,请大家手上有这个盘的朋友帮我看看烧掉的是啥元件。还有在图片右边中间的位置有一个1R5的电感,他边上那8脚的贴片上面标E6N35的是场管的,我是比较菜鸟的,谢谢

网友:
你传的图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

网友:
谢谢 ls的朋友,我猜也是电感,先前找不到,就用了2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换了上去,结果还是不通电。有找了2个保险电阻换上,通电就把电阻烧掉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查2个二级管

网友:
回5楼的朋友,你说的查二极管是我图片中标的位置边上的那2个吗,那2个应该是电容呀。谢谢

网友:
已解决,边上的一个二极管挂了,换掉就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