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1-07-02):
一台NX 6325的机器,客户来的时候呢是不是显示的,确定是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后,可以亮机进系统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后发现USB口不能用,外接鼠标、U盘都不能用,USB口供电有5V,两根数据对地也有600多欧,南桥换了一个全新的还是一样,没思路了,不知有没有哪路高手遇见到这种情况,指教、、、

网友:
不可能的事。经常发生。。。

接鼠标灯会亮吗?

换个系统?

是所有USB 不能用。还是各别?

网友:
全部的USB口都不能用

网友:
USB 时钟信号有没有啊

网友:
做桥不小心掉件了吧,仔细看看

网友:
桥应该是没问题的  桥周边的电路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后来是BIOS设置问题,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做维修什么都要想到

网友:
恢复BIOS设置会禁用U口?

网友:
HP商用机这系列的,U口在BIOS里面可以关的,DELL 有的也可以的。

网友:
估计也就是BIOS里关闭了,做桥的时候把BIOS电池拔掉了,恢复出场 设置,有些机器就是这个设计

网友A:
楼主,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在biOS里咋设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在biOS里咋设计啊?

是不是bios可以刷的啊

网友:
USB的时钟正常吗

网友:
修理好的本bios最好更新一下 或者设置一下

网友:
个人建议哦  进BIOS查一下 USB设备有没有被禁掉  5V电压有  数据对地阻值500多 都一样  就不管南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