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关于看可调电源

楼主(2011-07-02):
经常看别人说 电流 上到哪里   哪里不过 他们怎么知道 是那里没过的  还有的 人 电流 上到0.2就知道 cpu不过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请教大家   教教我 啊

网友:
老师告诉我们。。修机不要看电流!

主机板上面的原件要工作的在。必须有电流。 工作的原件越多电流就越大。除非短路。。

电流这么小,那就说明工作的原件特别的少。

网友:
但是我觉得他们判断的很准哦

网友:
看电流只能看个大概到了哪里而已,,,主要是CPU,内存,显卡,这几个电流好看一点,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根据机器的不同,电流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