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USB不能用

楼主(2011-07-02):
联想B460笔记本USB不能用,查了下是5V的供电芯片烧坏了,芯片上写:M472     G548B2 (双面8引脚的)    可惜找不到这个芯片,也不知道内部结构,在此向各们高手掏招,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或者直接不要,飞根5

网友:
找到5v直接飞就好了  只是一个转换其他5v电压的 就是安全性差了点

网友:
B460出保了?好像没出保吧?拿到售后去换主板好了

网友:
2.3L正解,直接飞5V,没过保找售后

网友:
直接飞5V就好了  我都是这么做的  呵呵

网友:
加个保险吧,直接飞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