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AMD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我是搞维修的,现在AMD的CPU和NF的主板有个假高温的问题,用软件测试CPU温度直线上升,过85°一会就自动关机,而CPU去不是很热,求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主板设计导致的。换主板可以解决。
昂达主板很多都有这个毛病,返修的解决办法就是在CPU座外圈儿加一个皮垫,这样能将CPU与座之间隔开一点。
其实应该是主板过热,而不是CPU过热导致的。

网友:
还是用一线大板放心啊!!!

网友A:
自动关机?那不还是CPU过热保护吗!
你摸着不热是摸的哪里?是CPU表面还是散热器?
散热器和CPU没有接触好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那不还是CPU过热保护吗!
你摸着不热是摸的哪里?是CPU表面还是散热器?
散热器和CPU没有接触好 ...

看来版主没有认真啊~~~   这是在讨论有些CPU主板假高温问题.不是说CPU过热关机...呵呵

网友C:
我有一个AMD  4800+  的 U,无论是放到哪种主板上,一开机,温度就达到六十多七十度,再玩玩穿越火线,超过九十度,我了了个去!好在不会死机

网友(点评):
不死机就不要理它好了  能用就用了哦

网友:
不能在BIOS里提高关机的保护温度吗?如果能,凑合用就是了。

网友:
能用就行,温度这种东西,没个确定的,有条件整红外测温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AMD  4800+  的 U,无论是放到哪种主板上,一开机,温度就达到六十多七十度,再玩玩穿越火线,超过 ...

很荣幸。俺就收了台4800的,现在自己在用。
没有别的电脑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版主没有认真啊~~~   这是在讨论有些CPU主板假高温问题.不是说CPU过热关机...呵呵

那请问什么是假高温呢,真像前面的几位说的?
楼主已经说了,过85度一会就关机,你怎么说没提到过热关机?
有人说是主板过热,传到CPU上,可楼主说摸CPU不热,那怎么会是主板的温度传到CPU上呢?
既然是测着CPU温度直线上升,过85度关机,而摸着不热那就是摸的散热器,不然CPU怎么会不热?也就是说CPU和散热器接触不好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什么是假高温呢,真像前面的几位说的?
楼主已经说了,过85度一会就关机,你怎么说没提到过热关 ...

假温度,关机后,把CPU拿下来不热,哪都不热,但是在系统里用软件看就是高温,完了就关机,看来你没遇见过这个问题呀,现在AMD的机器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什么是假高温呢,真像前面的几位说的?
楼主已经说了,过85度一会就关机,你怎么说没提到过热关 ...

难道斑竹没有遇到过这种CPU???在BIOS里面看CPU温度直线上升直到关机!但是实际你马上去摸CPU本身没有那样高温!相信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我确实没遇到过假高温,我遇到的都是真高温,而且如前面朋友说的,厂家处理方法是在座和U间加一个皮垫,怀疑是主板的温度传到了U上,那不还是真高温吗!
如果真如你所说,在BIOS里看到温度直线上升,而实际摸U的表面没有那么高温度,可以从CPU风扇转速检测、温度检测来入手,包括 I/O、BIOS等,也不排除U本身问题!

而且这是讨论问题的帖子,谁有不同意见和好和处理办法都可以提出来,谁也都不是完人,而不是一点见解没有的去嘲笑别人,一个讨论问题的帖子变成了一个互相攻击的帖子,那还开这个帖做什么???说了这么多,你们都拿出自己的见解了吗?就是猜,能说清楚也行啊,就像我反对前面仁兄说的,主板温度传到CPU上后高温关机还是真高温,难道没有道理???我没遇到这样的机器,也没看到厂家是如何处理,但他说的这种方法和结论,那就是真高温,而不是假高温!!!

网友:
AMD的CPU如果本体有问题了就出现假温度

网友:
换主板看看,看看是不是主板的温控的感应原件损坏导致的。。。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下 温度设置到120看它还关机不!台式机

本本 直接把温控芯片干掉

就算温度高 CPU 会过热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