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源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1-07-02):
RT,机子一插电源后就自动开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按住开关,直到关机为止,再插电源就不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A:
试过了,电源换过,按住开关也是一样啊

网友:
换完电源换机箱

网友:
开机针拔了

网友:
有很多品牌机都是这样的,只要进系统后能正常关机就没问题。

网友:
把coms电池放电或看看bios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我也前几天遇见了这张问题    后来把机子搬到店里检测又是好的,然后又搬去客户家里就又变成好的了 ,真奇怪??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能正常关机就正常

网友:
具体怎么解决能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3楼说  你照他说的 做个试试

网友:
能正常关机就正常嘛,

网友:
自动触发的撒。检查。南桥的信号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样的,但有一些是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的,有一项可以设置成接入市电不开机.

网友:
有些机器是因为开机电路出问题了,所以一插市电马上自动开了。

网友(2012-02-22):
    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吧? 有没有试着查一下呢?

网友:
典型的主板记忆自己触发开机现象!在BIOS里面把电源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复位键的边接线

网友:
很多品牌主板都有这个问题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时间能不能保存啊?是不是BIOS没电了啊?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B:
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
找一下开机电路噻,是不是开机控制端接地了,拖锡了,最好换个电源

网友:
看什么机型和芯片啰!能正常关机就没啥问题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后来 直接不修了

网友:
电路不能保存 研究下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换块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
台式机:查ATX电源14针绿线是否有5V左右的电,查开机排针,开关等是否有短接
笔记本:先看看是不是忘了上CMOS电池,跑下开关到EC这条线

网友:
这个是不是静电导致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哈哈,大多老机器有这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电源换过,按住开关也是一样啊
检查开机电路是不是对地短路,通都是和IO和南桥相连,主要是看旁边的电容。或者COMS跳线那儿接地了,要分主板,或者本身就是电源的问题,再不行只有沿着ATX14脚慢慢跑看它是不是还给其它地方供电

网友:
有很多品牌机都是这样的,只要进系统后能正常关机就没问题

网友:
先看看BIOS 有没有接入市电开机的选项 然后再去检查硬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一般的主板BIOS里都有这样设置的。如果是之前突然断电。来电后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吧

网友:
电路问题吧

网友:
感觉8楼说的对,呵呵

网友:
这些都是品牌机主板的事,以后只要不断电就没问题的了。

网友:
大部分是BIOS设置的来电自启动,你如果找不到BIOS设置的话,可以直接给COMS电池放电,让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品牌机出现这情况 很正常的。我公司就是。

网友:
把所有的硬件重新装一下,然后才开始电路问题,

网友:
对的,这个办法好,我用过的

网友:
没弄明白.....

网友:
遇到过一次  换了个电源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貌似有一个叫什么900的模块是控制自动开机的
具体的型号忘了

网友:
正常关闭一次机后再开机试试

网友(2013-06-24):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电路的问题啊,可能是连电了,要么就是开关坏了,最好去专业维修网店咨询。

网友:
嗯,很多品牌机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触发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貌似主板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有的品牌机会出现插上电源自动开机。但进入系统后正常关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直接叫客户抱回家!

网友:
把coms电池放电或看看